联想Y400 CPU,掉电问题,

楼主(2017-07-15):
联想Y400 CPU供电处烧了
处理好以后,插上内存电流有跳变,跳了一下电流直上到1.6后掉电了,然后自动重启到电流到1.6后又掉电,重复三次,问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情况,,感觉已经过内存了,BIOS刷过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修好的啊  我在线等待啊

网友A:
是不是显存短路了,上次修到过一个换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存短路了,上次修到过一个换显存的

显存没短,电流到1.6的时候CPU巨烫,估计是因为CPU烫引起的掉电,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是不是CPU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CPU换过, 在另一片板可以点亮的·zzzzzzzzz

网友:
是不是显存问题啊

网友B:
电流直接到1.6还是   看下跑内存了没哦

网友C:
滤波啥的看看啊,cpu供电烧了,不可能就烧俩管子

网友:
哈哈哈   修不好就麻烦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啥的看看啊,cpu供电烧了,不可能就烧俩管子

现在CPU供电已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直接到1.6还是   看下跑内存了没哦

1.5跳1.4然后就到1.6掉电了,

网友:
这机子坏的多  换显存就好

网友D:
CPU供电烧  楼主运气好 没烧CPU      这机器花屏倒是遇到过!!显存太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烧  楼主运气好 没烧CPU      这机器花屏倒是遇到过!!显存太爱出问题!

通病显存,但这片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渔阳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刷bios是万能的

网友:
不会是cpu坏了把

网友:
各说纷纭 ,到底是什么东西坏呀,看得我一头雾水的

网友:
一般CPU供电上官击穿的话,就要考虑CPU烧了

网友:
好像是CPU条件没有满足,查查CPU的信号吧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太好修,要查的范围太大了

网友:
丛内存倒回来查下哇

网友:
这个有可能CPU坏了不然不会那么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