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蓝屏了

楼主(2017-07-15):
昨晚正更新系统时,强制关机后开机 然后蓝蓝屏了怎么办。

网友:
电脑蓝屏有很多原因,先安装过半系统试下

网友:
电脑蓝屏有很多原因,先安装过半系统试下,如不行再测试下内存

网友:
电脑蓝屏有很多原因,先安装过半系统试下,如不行再测硬盘

网友:
电脑蓝屏有很多原因,先安装过半系统试下,如不行再测试电源

网友:
电脑蓝屏有很多原因,先安装过半系统试下,如不行再测试主板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啊,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A:
蓝屏这么大的问题,楼主不能忽视啊。。。找份图纸,按时序查一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这么大的问题,楼主不能忽视啊。。。找份图纸,按时序查一遍吧。。。

最好叫楼主每个零件都测下好坏,查出问题在发帖给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重装系统就能好,如果楼主不会,就要花钱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太复杂了,我们搞不定

网友:
这是大问题  啊,估计是电脑炸了

网友:
看看安全模式是否能进去,如果不能就做系统吧

网友:
蓝屏很多原因,有可能是系统问题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蓝屏很多原因,有可能是系统问题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先重安系统试下

网友:
蓝屏很多原因,有可能是系统问题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先重安系统试下,如不行就测试下内存

网友:
,蓝屏很多原因
先更换系统
再试试

网友:
先安装系统看看。。。多数能解决好。。

网友:
我的电脑昨晚更新了今天开机也蓝屏了。

网友:
简单换个固态硬盘装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一看就不是技术员吧,换电脑了修不好

网友:
装系统吧

网友:
蓝屏这么大的问题,楼主不能忽视啊。!先重装系统!

网友:
不行就重装系统。这个问题不用纠结的

网友:
换个系统不就行了

网友:
电脑蓝屏有很多原因
1.内存拔插一下
2.硬盘检测一下,有没有坏道
3.系统重新安装调试一下,

网友:
蓝屏的图片怎么不上传一张 让大家 给你 分析 分析 然后 解决 问题

网友:
我只能说 呵呵

网友:
重新做系统,不行再测测硬盘,再不行换条内存。。。

网友:
重新做系统,不行换硬盘重新做系统

网友:
测硬盘坏道 内存测试 多试试 一步步来

网友:
偶尔一次蓝屏正常 天天 老是太多次了 就要重视了

网友:
没遇到到,学习了,听师傅们讲,电脑蓝屏维修步骤:杀南去北干CPU座,BIOS,EC,再时钟

网友:
开机F8 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看看能否进入系统,或者安全模式进入,添加删除程序里面卸载最新的自动更新

网友:
这种复杂的问题,一般重装系统就会好的。

网友:
更换系统吧 直接有效。。。。 其他搞东搞西没意义!!!!

网友:
蓝屏代码没有吗蓝屏代码没有吗蓝屏代码没有吗蓝屏代码没有吗蓝屏代码没有吗

网友:
天意wx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就是,又快又方便~~~~~~~~~~~~~~~~~~~~~~~~~~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蓝屏有很多原因,先安装过半系统试下,如不行再测试主板

蓝屏 都是先软件后硬件   逐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