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有时能显示,不行时自动反复重启但没有显示

楼主(2017-07-15):
GA-H81M-DS2  有时能显示,不行时自动反复重启但没有显示的, 试过一次短接主BIOS  恢复过一次BIOS当时能显示,用不到20分钟左右关机后再开机又出现反复自动重启,BIOS也刷了,单桥也加过焊,重启时量电压各电压都正常,那里问题,这种板还有那些通病?

网友(2017-08-22):
主板找到问题了吗?我今天也来了这么一块主板,开始还显示来,后来就不显示,并且还重启

网友:
总感觉就像是bios 的原因似的  现在的H81 B85确实不好判断故障

网友:
我的是要反复重启很多次才能亮机,,,郁闷

网友:
找一个论坛上好板备份的bios,然后自己重新初始化一下me就知道是不是bios造成的了

网友(2018-03-10):
今天遇到一块这个GAH81M-DS2的,开机能显,关机再开就不显了,这时拆掉内存再装上去又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关机后问题依旧

网友(2019-04-24):
我的没能二次开机,晕死

网友(2019-12-21):
正好有一块重启的,搞半天搞不定。

网友(2020-08-12):
现在手上还有一片这样子的。有时可以显示 。。有显 显示一下不重启了。。有时又可以用很久  BIOS 调换了也不行。

网友(2020-11-19):
这个板子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但是有的能解决了 有些不能解决  不是一处的问题

网友(2021-01-21):
正好碰到 一力  正在维修

网友(2021-03-20):
我手上有一片主板也是这样

网友(2021-08-08):
我手上也有这样一块。大家有思路了麻

网友(2022-02-15):
楼上的都搞出来没有,分享一下给大家

网友:
这板子太恶心了,有两台都有点问题。自己又掏钱买2块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