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2 有时可亮 大多时候通电不显示 怎么修?

楼主(2017-07-15):
这几天接到技嘉GA-H81M-D2     到手时  有时可亮 大多时候通电不显示 怎么修?
内存电压1.5  CPU电压1 .71V 桥的电压 1.5 1.05 都有 内存的3个 3.3V 都要 负载电压0.75也有

各PG 量了下,io 80脚 N_CPUPWROK 1.05V 算正常吗?  83脚 N_PCH_VRMPWRD 3.3v 53脚 N_PCH_DPWROK 3.3V  VTT_PWRGD 3.3v  PCIE_RST 3.3V

真没有什么思路了。。

网友:
对您的敬佩如同涛涛河水,犹如海浪一般越发不可收拾!

我会很乖滴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资安通 -1 江水东流

网友A:
有跑马卡没有,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话就看档什么代码啦,

网友:
不亮的时候,按照时序来吧,供电,时钟,复位,全板查下来。

网友B:
IO旁边有两个电阻有问题,第几脚忘记了,好像第2脚,一个是75K 一个是15K的,75k下边是15k,75K是12V分出2V左右。你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跑马卡没有,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话就看档什么代码啦,

没有跑马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旁边有两个电阻有问题,第几脚忘记了,好像第2脚,一个是75K 一个是15K的,75k下边是15k,75K是12V分出2V ...

这个会影响 断电吧,我这个不断电!

网友:
很多人都有PCIE诊断卡,没PCIE诊断卡,碰上更新换代真是烦

网友:
各个供电正常那就有点难修

网友C:
个人感觉应该是某个开启信号导致的,你这又没有跑码卡,你测的那些数据是亮的时候测的还是不亮的时候测的,肯定有一个信号在亮与不亮之间是在变化的。不亮又是跑到哪一步了,比如过内存没有,你应该说得更仔细些,不然给你的建议都是靠猜。

网友:
H81目前维修案例比较少   比较难搞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找啊,简单点的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干桥不行就不好找了

网友:
这种问题的最头疼了,BGA的问题应该比较多

网友:
没思路就BGA吧

网友:
应该是某个信号没有开启。我今天遇到两片同问题的了,都还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应该是某个开启信号导致的,你这又没有跑码卡,你测的那些数据是亮的时候测的还是不亮的时候测的, ...

等我买测试卡回来 才知道跑不跑码 才知道跑到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