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2A85-M PRO REV:1.03 点位图 及 不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15):
版号:华硕 F2A85-M PRO REV:1.03
故障:不复位  无桥供电

PQ721  管子 故障导致无 SB供电开启  !
更换PQ721 故障解决!

加分随意!

附上 点位图 Asus

网友:
大神修板分分钟秒杀的节奏。。。。

网友:
看起来这个华硕的板子还很新,这么快就出故障,楼主单刀直入故障要害,加分!

网友:
看来专家考的不是很理想,秒杀华硕板子出气。。。

网友:
大神修板都是秒杀的。。。。厉害。。

网友:
这个板子没上诊断卡,直接量供电,桥没供电?

网友:
师傅,我是奔着你这个头像过来的,你的头像太有回头率了

网友:
无桥供电导致无下文,遇到这样的修起来爽爽的,哈哈

网友:
大神秒杀无桥供电导致的无复位,拆场管一下就搞定,学习了!

网友(2017-10-16):
这个点位和我的不对啊,我的板型号和你的板型号一样,连版本都一样为啥对不上我的版子

网友:
高手就是牛B,可以直奔故障点。amd的板都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