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维修走弯路过程,待机修不出来的新发现

楼主(2017-07-15):
  板号:LA-8131P
  故障:待机0.020左右,不触发
  拆机测量发现没有3 5V,测量3V 5V线性供电偏低,3V只有2.6V左右,5V只有4.2V左右,明显偏低。待机芯片是RT8205B,一看这样果断找个了51125代换上去,哎呦,我去,线性电压更低了,3V只有0.6v,毕竟是订的芯片,再换一个试试,换了还是一样。以为是挑芯片,找了RT8205的芯片换上去还是不行。但是奇怪的是原来的待机芯片换上去线性电压还是偏低的,线性电压打值也是正常。之后就想着订原芯片回来试试,第二天芯片到了换上去,还是一样线性电压偏低,跟原芯片一样。这时就是有点奇怪了,因为之前我把线性的滤波电容也换过,也是没什么效果,后来就主要到3脚的VREF,测量了一下,电压也是偏低,正常的是2V,测到1.6V。打值也正常,想着会不会是这个的滤波电容影响的,死马当活马医。找个电容换上去,上电,测量电压正常,3 5V也出来,触发上电一切正常,维修结束!只是发出来让各位以后可以注意到这个点,技术高的就别见笑!

网友:
不错啊  细心就会有奇迹的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不断地新的发现不断创新 维修技术不断提高。

网友A:
我去,搞半天滤波电容漏电?杂么这个阻值正常呢

网友:
修好就好,修不好就麻烦咯。。。。。。。。。。。。。。。。。

网友B:
你不打值吗?  滤波漏电应该打值看得出来啊

网友C:
基准电压不对 是有可能会影响待机电压的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打值吗?  滤波漏电应该打值看得出来啊

有说过打值正常,确实没打出来,但是换了确实是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搞半天滤波电容漏电?杂么这个阻值正常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运气吧,换了好几个待机芯片都不行,就围着芯片周围查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准电压不对 是有可能会影响待机电压的嘻嘻

恩,这个影响的是线性电压,而且RT8205的话是偏低,51125则几乎没什么线性电压

网友:
基准电压影响整个芯片输出》》》》》

网友D:
这种故障的电容 一般不好确定 不完全短路 还有1.6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的电容 一般不好确定 不完全短路 还有1.6V的电压

恩,对,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注意这个,而且根据芯片的不同,线性电压出来的也不同。51125几乎完全没有,8205则是有一点只不过偏低,之后想着也没什么脚位会影响,唯一的就是这个VREF,所以就换了这个脚的滤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