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各位一个关于EC的问题,可以进来讨论一下吗?

楼主(2017-07-15):
  以前的EC由于是边上有晶振,可是后来的EC边上并没有晶振,那么,这时的EC是自己本身内部带有晶振模块还是说南桥的RTC电路正常后,由南桥输出一组时钟给到EC,作为EC的时钟来让EC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什么研究过哦,路过,瞧一瞧哦

网友A:
EC内置晶振把,记得有讲过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可以上百度好好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可以上百度好好查下

可以给个链接吗?最近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内置晶振把,记得有讲过

我没听过,所以现在想研究一下。。。。

网友:
应该是晶振集成在EC的内部了…………

网友C:
EC内部集成晶振了(不代表权威结果 具体需要测试下)

网友D:
EC内置时钟的兄弟       如果是南桥发时钟过来那么时序就不成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内部集成晶振了(不代表权威结果 具体需要测试下)

论坛现在没人测试过这个吗?
我以为是由南桥的RTC电路工作,由南桥发出给E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内置时钟的兄弟       如果是南桥发时钟过来那么时序就不成立了

为何不成立?在时序方面,南桥的RTC电路待机时候已经开始在工作了,不管你插电与否,COMS电池已经可以足够使南桥的RTC电路正常工作,所以我才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E:
现在的芯片集成度更高了。EC内部集成晶振。南桥也集成晶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芯片集成度更高了。EC内部集成晶振。南桥也集成晶振了

EC内部集成晶振是有可能,但是南桥好像没见有集成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