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刷机通过 然后会自动进入DFU模式 不可退出

楼主(2017-07-15):
谁见过这问题,换过硬盘无用,,求助

网友A:
没看懂你究竟是说的什么名堂 详细一点吗

网友:
就是机器现在是dfu模式 刷机一路通过 刷完又会自动进dfu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究竟是说的什么名堂 详细一点吗

见过吗,这故障好奇怪,蒙圈了。

网友B:
一般都是CPU的问题,搬板都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CPU的问题,搬板都解决不了

见鬼了 用爱死助手刷机 刷完可以进系统 断电后启动又是dfu模式
触摸也不灵 只能强行断电

网友:
WIFI看看呢。HOME键是否一直长按了。

网友:
解决了没有?说下怎么解决的,学习下。

网友:
说个联系方式,一起学习下,怎么找到你?

网友:
我资料里面有电话,你联系我下,急,论坛的缺点就是不能直接沟通

网友(2017-08-21):
碰见好几个了,还有一个爱思白苹果无任何信息不能刷机,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