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盘少量坏道清SMART在加P表低格MHDD扫描全盘粉红感叹 ...
西数盘少量坏道清SMART在加P表低格MHDD扫描全盘粉红感叹号何故?

楼主(2017-07-15):
西数盘少量红绿块清SMART在加P表低格MHDD扫描全盘粉红感叹号何故?试了两片都这样 望高手解答
mhdd

网友:
没有复位?》??????复位一下都扫试试

网友:
割完要复位还是先复位后格 刚刚学习 经验不足

网友:
我一般直接清零 ,如果不行 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