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7-07-15):
早上刚开门迎来了第一个老顾客,说电脑键盘鼠标不能用,然后泡了杯茶给客户叫他到旁边玩下电脑,开始干活,一打开盖子蒙圈了,你是沙漠来的吧…里面全是灰,好在容易吹,终于干净了拿主板出来,通电确实usb和ps2都没亮,然后看到ps2旁边的排阻发黑发霉,看不清是什么型号,也没有图纸,直接去掉再次上电usb能用了,经过客户同意圆口不能用,他也没用到,维修告一段落,到了中午准备偷懒一下,他又抱着电脑来了,心想应该不会是没修好吧,客户说键盘鼠标能用就是经常不定时死机重启,有时候开机能用一小时左右,有时一开机就重启,打发走客户之后自己测试,真的是不定时,一个小时内已经重启三次,换电源换内存无果,最后换到cpu时候看见触针上很脏,用酒精擦干净,cpu也用橡皮擦过再次试机,三片连续剧已过没出现重启,为了通过验证小白菜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各位老鸟手下留情,

网友A:
很好的经验,感觉很复杂的现象,最后是一些细节问题,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很细心,CPU引起的掉电,学习了

网友C:
头顶仓,台式机都修得这么认真,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感觉很复杂的现象,最后是一些细节问题,学习了

谢谢大神支持,我平时维修电脑比较少,都是打印机和投影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细心,CPU引起的掉电,学习了

谢谢支持,以后会好好学习的,因为目前都是依靠这方面吃饭,虽然目前打工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顶仓,台式机都修得这么认真,支持下

以后有什么不懂还望以后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
不错,楼主很细心啊,其实都是灰引起的故障,

网友:
有些板子拿来时太脏了,如果清干净后,用热风枪风下或许还能好上几片,对于氧化的IC,贴片要认真更换便是!

网友:
是cpu座子的右下脚吧,查了下类似点位,那一块的信号,都是通往内存的DQ数据线,是cpu和内存进行数据交换的,不正常,所以会死机

网友D:
你是自己开店吧,还小白菜。,修得可以啦,现在主板没什么修的了,维修成本太高,客户又不愿意出钱,不过你那里的服务应该是可以地,又是端茶倒水,又是拿电脑玩。。。。一般只搞维修的地方根本做不到,修板都忙不过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是自己开店吧,还小白菜。,修得可以啦,现在主板没什么修的了,维修成本太高,客户又不愿意出钱,不 ...

我不是自己开店,是帮人家打工,我们是做单位和学校的设备,查出是什么坏大多数是直接换的,很少修,所以我说我是小白应该没错,: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自己开店,是帮人家打工,我们是做单位和学校的设备,查出是什么坏大多数是直接换的,很少修,所以 ...

我明白了,我们 这里也经常遇到做单位客户的同行拿过来找我们修,你们那个优质客户多且量大的话还是很赚钱地。虽然你们不是专业修板,但是你们还是很全面地。

网友:
有没有试过不能显示的维修好的案例

网友:
不定时重启的问题不好查,也最让人头痛,楼主处理的轻松自如!

网友:
有些板子拿来时太脏了,如果清干净后,用热风枪风下或许还能好上几片,对于氧化的IC,贴片要认真更换

网友:
很细心啊,我觉得我们要把人工费收高些

网友:
楼主很细心,维修就是要认证。。。

网友:
楼主很细心,都是灰引起的故障 主板大多都是灰太多

网友:
重启的问题都可以搞好,楼主厉害了

网友:
LZ很细心,这种不定时死机重启有时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