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认键盘

楼主(2017-07-15):
开机提示“keyboard not detected”不认键盘,换新键盘一样,换过EC KB9012,KB_RST#有3.3V不知道是不正常,请教下这问题和哪些部分有关系?不明白键盘的工作条件,谢谢!

问题解决了,又找了个EC BIOS刷上OK了!谢谢大家了!
附上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1598-1-1.html

网友:
查下相关的电路吧,估计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外接键盘正常吗?看看座子附件的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键盘正常吗?看看座子附件的电容电阻。

键盘座边上都是空的,测阻值也没发现问题,外接正常

网友:
对着图纸测试一下看看 键盘的借口是不是短线缺电压,不行就刷BOIS试试

网友B:
BIOS 刷 了吗????刷一下BIOS  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刷 了吗????刷一下BIOS  可能有惊喜

BIOS刷过,请教下这个和桥有关系吗?KB_RST#信号进桥里了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还是BIOS问题,机器正常情况下就是不接键盘,也不会弹出没检测到键盘,再刷刷最新版本的BIOS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还是BIOS问题,机器正常情况下就是不接键盘,也不会弹出没检测到键盘,再刷刷最新版本的BIOS试试 ...

又下载了个EC BIOS刷上好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键盘正常吗?看看座子附件的电容电阻。

我下午有个不触发的,刷ECBIOS,好了

网友:
BIOS引起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没想到会是程序导致的不认键盘...

网友:
   都换了  没断线  就干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键盘不好用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ec  程序问题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