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小修苹果一体机A1418有开机声音无图像一例

楼主(2017-07-15):
机型:苹果一体机A1418
板号:820-3302-A
故障:有开机噹声音,无图像
同行客户拿过一个苹果一体机,一看是21.5薄的,接上电源有开机噹的声音但是没图像,感觉应该是升压没有升出来。决定拆机,这款机器屏比较难拆,要注意!

这款机器的屏是胶粘上的,不跟老款的苹果一样,老款的屏幕下面是磁铁吸上的,很好拆,这款只能想法先拆屏了。

拆开屏以后,根据点位图找到J9700的5、6脚测量短路,捡到死鱼了,白捡的钱,

拆短路发现电容短路的,拆掉好了,赶紧装起来交工,通电有声音还是没图像,有点莽撞了,因为不仔细还要拆机,

打开测量发现电压PP12V_S0_BKLT_PWR没有过来,根据图纸往前找是Q9702转换过来的,发现Q9702 的123脚也没电压,
测量发现FB9708坏了,换上后接上屏都正常了,也算白捡条死鱼吧。
高手请飘过,不惜勿喷!

网友:
这也叫死鱼。你也太谦虚了一点吧

网友(2017-08-14):
请问楼主FB9708  保险在哪个位置啊!!!

网友:
这主板2个问题啊,不好修啊。背光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了。PP12V_S0_BKLT_PWR是什么电压呢?怎么想到查这个电压呢?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思路好清晰  大师级啊  手里有一台开机不显没搞定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苹果修的不多  加分支持            加不了分了  ..............

网友:
老司机 学习了 ,顶一下 ,不能让 楼主的帖子 沉下去

网友:
苹果的不会修,厉害了楼主。。。。。。。

网友:
这个利润不错的哦

网友:
你这不叫死鱼,叫运气 高手 …………

网友:
背光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了。PP12V_S0_BKLT_PWR是什么电压呢?怎么想到查这个电压呢?应该是Q9707转换过来的吧,楼主这边没有拍到图片解释清楚

网友:
PP12V_S0_BKLT_PWR是什么电压的,12v的供电吗给屏

网友:
这个屏我就拆坏了一个玻璃,也是不懂,还以为是吸的,如果一开始就用刀片就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