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

楼主(2017-07-15):
技嘉G41 REV 2.1跑码1010有时候 1111,这是什么意思,刷了程序也是一样的

网友A:
看一下时钟有没有问题,G41桥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时钟有没有问题,G41桥也容易出问题

时钟就查了下电压和晶振都是正常的

网友:
G41的很多时钟芯片有问题楼主看一下

网友:
大部分都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就查了下电压和晶振都是正常的

时钟光查这些不行,你得查查去往各个芯片设备的时钟信号是否正常。不过G41板子,南桥爱坏。另外这板子你查查内存118脚和238脚的SMBUS总线电压,看看是否正常,正常都是3.3V左右高电平。

网友:
按时序查啊

网友:
复位都有了,不知道查什么时序,前面后面的都有量过

网友:
复位都有了,怎么不早说,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都没有遇到过这种跑马·你诊断卡·hao d ?

网友:
再刷几个BIOS如果还不行桥的可能性比较大,测下波形

网友C:
G41板子不好修,bios问题不多,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1板子不好修,bios问题不多,多是桥的问题。

你说的是北桥还是南桥,这样的问题加焊能解决吗,还是要重植或者换掉?

网友:
G41南桥爱坏,GB南桥可以加焊先,不行就要换掉了

网友:
可以先加焊芯片再上诊断卡,有的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南桥坏的很多

网友:
我修过几块都时时钟的问题,现在主板也便宜了,要不随便入一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就查了下电压和晶振都是正常的

各个设备的时钟芯片可以在时钟脚量的,比较快

网友:
技嘉的板子时钟坏的多,先换一个再说

网友:
先把串口芯片拆了,看看是否跑马过去

网友C(2017-09-14):
南桥可以加焊,北桥有问题不值得修了

网友C:
如果芯片供电正常,测量晶振2端没有1.5左右电压的就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C:
网卡坏了也会不开机。先看网卡,串口,排除外围以后再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可以加焊,北桥有问题不值得修了

就是咯,买个主板才多少钱,买个芯片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芯片供电正常,测量晶振2端没有1.5左右电压的就是时钟芯片坏了。

量过芯片有电压啊,要找个替换才知道有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坏了也会不开机。先看网卡,串口,排除外围以后再看桥。

好的,我把外设断开试试看,还丢那里没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