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5L 有时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15):
客户拿来台 A455L的笔记本,,故障:有时能开机,而且开机后使用正常。有时按开机没反应! 经过测试:正常开机后进系统测试5分钟。热机后在关机,拔插电源后不触发,待机电压为0.01 !机器正常待机电压为0.003 !拆机:测试RTC电路正常 EC 供电3.3V 当测到EC_RST的时候发现问题,电压只有1.66. 打开点位图查看EC_RST来源 发现+3VA_EC经过R3201 D3201 给EC_RST上拉供电!EC_RST经过C3201 还有Q3201 还有u3001(ec芯片) 先拆C3201 拆完 量EC_RST 电压变为3.3v 自此维修结束!第一次发帖,,图片拍了不知道怎么上传!!!!没分啊,,求各位加点分

网友:
额 经典这个故障,幸亏有点位不然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