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程序损坏会导致主板无3v5v电压吗?

楼主(2017-07-15):
BIOS程序损坏会导致主板无3v5v电压吗?还是有些机器会出现这种问题?求教

网友:
B460,通病 BIOS导致无3V 5V

网友:
会的B460就是EC下面的BOIS程序还了 会导致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你换个BIOS芯片刷个BIOS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是有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即便出现也就出现在合成桥以后的机器,大部分机器跟BIOS关系不大,除非BIOS损坏导致短路什么的,

网友:
我修过几台鸿基的笔记本也是BIOS坏了就无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