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7a无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维修

楼主(2017-07-15):
                                                映泰a57a无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维修首先量了一下内存供电,1.56V正常,238,236脚,2.65V不正常,,CPU无供电,查了一下CPU供电芯片ISL6326,,25脚
是EN 脚,无电压,,与之相边的是一个3级管,,B级3.3V ,拿到后,再次开机,,25脚0.22V,,CPU供电正常了,,但无复位
。。。内存238,236脚还是2.65左右。看来还有别的问题,于是量桥和总线的电压,0v,先跑桥供电线路,,由LM324,7脚控制,无
输出 ,,5,6脚无电压,,,拿掉与5脚相邻的管子,,7脚输出3.9V,,,桥供电和内存238,236脚电压恢复正常,还是没复位。接着
量总线无电,两对场管G级均无电压,,,由8脚up1514控制,,拿掉8脚相邻的小管子,1.2V电压出来了,上显卡亮机。后来拿掉的两个管子
如图

网友:
更正一下,,236脚电压是正常的,,,238,118这两脚电压是2.65V,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