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所有USB PS2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7-07-15):
富士康G41MXE开机正常,所有USB PS2都不能用,插上USB键盘灯亮,但按任何键都没反应,每次按键盘小喇叭会响一下,但显示没反应,大小写键盘灯常亮不能切换,插上PS2键盘小喇叭一直滴滴响,按任何键也没反应,二极管对地打值PS2接口数据都是700多正常,拆掉PS2接口旁边的排容后故障依旧,再换掉PS2接口旁的472排阻故障排除

网友:
这板子修到io到容易坏的  没想到有是排阻

网友:
好啊,学习了。请继续努力,加油,加油

网友:
一般我修这个问题桥先换到472

网友:
修到过MSI的都是8脚USB供电小芯片坏的多。

网友:
接上KB无反应就应该考虑到这里问题了,排阻经常坏,我也遇到不止一次,打值也打不出所然

网友:
这排阻的另一端,估计是通往IO的,IO的数据时钟无法和键鼠沟通,所以不能使用

网友:
经常休到排阻坏导致PS2不能用 。。。。。

网友:
所有USB PS2都不能用换PS2上拉排阻在技嘉板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