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NESO LD2206w

楼主(2017-07-15):
开机LOGO后黑屏,不多试,这故障暗喜。报价后拆机,不失所望,一眼看到电源板上12V滤波电容C123胀鼓。两下换下来,试机正常,让客户取机回去。两天后这机又回了,顾客说一样的问题。真不爽,还有什么暗病?最烦就是这些好一时好一两天一时坏的机。再拆开一眼放去,无发现问题。波波量下12V5V电压无波纹,反复开关机试。有是出现花屏。这个是驱动板或逻辑板的事了,转移阵地。这个驱动板给前维修员换过的了,是用执熔胶固定。通电量3.3V正常,1.8VL7)正常,(刚通电1.8V是正常的,随着时间即使不按开机键1.8V也会下降)开机测屏5V供电正常,这时屏LOGO后暗了下来无显示。再测3.3V正常,1.8V1.6V还在慢慢下降。就是这里了。这1.8V电由3.3V两个BCW70(丝印H2F)并联,RTD2545LH 18脚基准,C极输出。有3个位,拆下用3个KTC9015S换上,电压正常,机修复。

网友:
所以报价要从高不从低,万一驱动板修不好了,还要换,价格报低了不合算是不?

网友:
联想好几款显示器,还有宏碁V193WV  都是是这个1.8伏核心供电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