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N941S 偏色秒杀

楼主(2017-07-15):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 AOC N941S显示器,说颜色不对,接过显示器一边插线,一边问具体情况,客户说最近2天颜色突然变了,感觉不舒服。试机一看,确实没红色。
         拔下电脑主机端VGA线,另一端不动。万用表打到欧姆档,一黑表笔接端口的铁皮,红表笔测线端口的一,二 ,三针。无穷大,75欧,75欧。VGA接口的一,二,三针分别代表的红,绿 ,蓝,正常的阻值应该都是75欧。很明显,红色阻值不对。给客户报价,120块钱。驱动板问题需要半天时间。先把客户支走。

       客户走后,直接拆机。这台机子如果不熟悉的话还真不好拆,需要从左右两边用力慢慢向上撬,力度自己把握。不能太猛,免得被拆断。拿出驱动板,VGA口端有相同的三路,连着三个75欧电阻,有一个明显糊了。直接拿烙铁焊掉,从坏的驱动板拆一个装上去。再测,75 75 75 。通电测机,颜色正常。OK ,收工。
      由于简单,就不上图了。

      普及一下显示器VGA的工作原理,让显示器出图像只需要 红 ,绿,蓝三色。地线。行,场。六根线就可以了。具体位置就是拿信号线一端,突出一针的正对你,分别对应的是一,二,三针。14针是行。15针是场。地线随便了。跟铁皮通的就可以了。如果1.2.3针阻值不对的话会造成缺色,如果14.15针对地短路的话。会造成显示器无信号输入故障。故障点一般是电路对应的二极管短路。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给新手当个参考,大虾们忽视就可以了。

网友:
1.2.3三基色对地阻值,也可以快速判断

网友A:
R,G,B三基色对地阻值都要一样才行

网友B:
价格可以呀,一台显示器能修到这个价格不简单

网友C:
这个75欧姆电阻,一般是对地匹配电阻,烧断的话,并不影响颜色,钳位保护二级管击穿,一般会缺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75欧姆电阻,一般是对地匹配电阻,烧断的话,并不影响颜色,钳位保护二级管击穿,一般会缺色。

修到过很多电阻坏的,造成偏色.二极管坏的一般14.15针的短路.造成无信号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可以呀,一台显示器能修到这个价格不简单

这就是先把客户支开的原因,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G,B三基色对地阻值都要一样才行

是的,阻值不对会造成偏色或者色弱的问题.

网友:
我们这里修只有60左右 楼主哪里不错哟

网友:
这种故障喜欢,单台液晶最低报价不低于灰棕。

网友:
说的不多               但全是重点

网友:
偏 色  还是不难修的   某一路颜色信号不正常了  也很好查

网友:
偏色故障我喜欢,一般都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偏色的故障,很好修的,顺着电路查下去都能修的好

网友:
钳位保护二级管击穿的遇到很多,电阻遇到的少,还是在三星152机型上

网友:
我修好多台式机偏色的   都是桥挂  很少又这种  郁闷

网友:
偏色的比较简单吧,打 红绿蓝 电阻值 75 或 150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