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关于pe系统

楼主(2017-07-15):
现在六代七代的cpu,从windows10换成windows7的时候经常是找不到硬盘,没法安装系统,大家说说哪个pe系统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谁能做一个解决这个问题pe?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有这种问题吗?那个PE 都差不多,无非就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问题吗?那个PE 都差不多,无非就是BIOS设置问题

兼容机没有这个问题,品牌机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进pe选择模式不对,新机与旧机

网友:
换个EP啊  。。。。。。。。。。。。。。。。。。。

网友:
现在不是有win10pe嘛,你们还有m2硬盘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兼容机没有这个问题,品牌机都有这个问题

不说的这些我也遇到过,说实话吧!除了有些铁定的品牌机不让用PE装其他的基本都是BIOS问题,至于这些不能用PE装的,那就只能用光盘装了,其实也可以挂盘,但是不能打驱动,驱动只能时候打,我就遇到过,这种的话就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用电脑店的WIN8PE试一下。64位的,我刚更新了用,

网友C:
用win10PE或者带NVMe驱动的pe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win10PE或者带NVMe驱动的pe就可以了

我就没找到win10的pe,哪有?推荐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没找到win10的pe,哪有?推荐一个。

http://pan.baidu.com/s/1nuPeNPn     可以试试

网友:
最好用支持uefi的系统安装盘,不要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nuPeNPn     可以试试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

网友:
我用的电脑店 或者大白菜都行,每个pe里都有几种系统都试试

网友D:
用WIN8模式试试 之前机器认不到都是换WIN8PE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WIN8模式试试 之前机器认不到都是换WIN8PE找到的

win8肯定不行的,可以的话随便一个工具都可以

网友:
用大白菜就可以了,UEFI启动进PE,主要还要在BIOS里修改才可以装WIN7的~~~~~~~~~

网友:
一直都是用着大白菜pe系统 可以用的

网友:
WIN10 用新硬件还是不错的  。。。。。。。。。。。。

网友:
天天装系统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你要么BIOS没设置好,还有就是现在的电脑都要用WIN8PE才能识别硬盘

网友:
这个是硬盘驱动,,。m2。2800有的需要驱动的,,,,,,,,,,,,,,,,,,,,,,,,,,,,,,,,

网友:
这个驱动到官网下载,原版镜像加载驱动,,,,,,,,,,,,,

网友:
除了有些铁定的品牌机不让用PE装其他的基本都是BIOS问题,至于这些不能用PE装的,那就只能用光盘装了,其实也可以挂盘,但是不能打驱动,驱动只能时候打,我就遇到过

网友:
你进win10pe怎么样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bios设置的问题不

网友:
?那个PE 都差不多,无非就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收藏 学习 以后可能用的上  顺便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