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C(H30-L0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15):
华为荣耀3C(H30-L02)不开机维修,
本来顾客拿来说是修充电接口的!!接机发现充电接口都不见了
拆机后发现为二修机...上家不仅没修好,还把尾插和自导通管Q902拆了,

测量Q902 VB端短路.分析了一下有低了,应该是VB端短路上家烧机发现Q902发热所以拆了...担是他没有吧元凶烧出来!

  跟客户讲你这个机器短路的,要加钱..,客户说是他女儿用的手机,要问问看看,最后客户同意,

一听说是女儿用的瞬间来了精神下决心一定要修好看看里面有没有L照

    接下来整板熏上松香     烧了一下就发现作案凶手“看图”
  风枪都不用,直接扣下来,短接Q902装机,开机亮起来,哈哈,这么简单,怎么可能

开机后一直卡在卡机界面,跟顾客沟通...需要刷机,继续同意,
直接用本机格机
华为荣耀3C(H30-L02)格机音量+和电源长按,亮机后送开电源键,然后你懂的了
然后就顺利的开机了,可惜我想看的照片没有了

网友A:
一个小电容引起的血案。修得不错。加下分!!!!

网友A:
关键你的图弄哪里去了????说有图 没有上图哦。

网友:
唉!不会上图,刚刚以回帖形式上了几张图被管理员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电容引起的血案。修得不错。加下分!!!!

非常非常感谢加分,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你的图弄哪里去了????说有图 没有上图哦。

编辑帖子我都不知道怎么上图的,这回只上一个图了,应该不会被删了吧

网友:
了解。楼主双清了啊。不错。

网友B:
这个是Q902是尾插5V供电连接来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Q902是尾插5V供电连接来的吗?

不是的,它类似苹果6代的Q1403,不过它是自导通的,G极接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它类似苹果6代的Q1403,不过它是自导通的,G极接法不同

恩,谢谢指点。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牛逼牛逼 好厉害

网友:
楼主修东西 就是细心 这么小的问题就发现了

网友(2017-08-17):
早点看到就好了  上次也有一台这机器 最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