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有可能的通病

楼主(2017-07-15):
同行送来神舟战神k650d一台,说不开机,但是一插电源或电池会自动开机。经检测,按开关开机没反应,插适配器自动触发进系统后一切正常,进系统内用开关强制关机也没反应,用电池同样。拆机检测开关正常,检测电压时总觉得不太对劲,有15v电压,按开关电压有拉低。当时没放心上。
上论坛逛一下,把PQ58给换了。装上可以用开关触发进系统,但是还是不能用开关强制关机。没管他,直接叫同行取机。拿走后第二天,同行电话说有时开机掉电,有时掉一次,有时掉好几次。且插适配器还会自动开机。怪了。。。
再次送来检测,发现又是老问题,自动触发开关不管用。再测开关电压却只有9v了。思来想去,打开图纸一看。问题明了。
看来八成是D3出了问题,没点位,看主板找了半天才找到,因为真不像个二级管,倒像个电感,位置如图(在主板开关排插右上角位置)。

想想,之前修过一个K650D的机器,时开机时不开机,时掉电,pq58换了、南桥换了,EC换了,BIOS刷了,最后没辙换了板的机器,没准跟这个也有关系,只是当时一直被蒙在一大堆通病里面没走出来,现在想想真应该好好查一下条件。现在写出来供技术平民们仓考下。(技术大神可以忽略)

网友A:
修过两台待机3V短路,南桥短路引起的。,更换就好了

网友B:
修过台时开时不开的 最后是左下角的一个八个腿的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两台待机3V短路,南桥短路引起的。,更换就好了

南桥引起短路的我修过很多台了。

网友:
神州机器 不是一般难修 看了头就大

网友:
这个机器换过两个南桥
都是待机偏高,不能正常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两台待机3V短路,南桥短路引起的。,更换就好了

这个板子 桥故障确实是个通病了

网友:
神舟的换桥也修过几次了,基本都是短路

网友:
这二极管坏的不多,也只能说是个个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台时开时不开的 最后是左下角的一个八个腿的芯片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芯片很贵的那个8脚的 要买进口的才可以20几一个

网友:
神州的机器问题很多啊

网友:
修神州的机器要细心,问题多,但坏的基本都是小零件

网友:
修过一台是桥短路了。。这通病倒没修过

网友:
神舟战神系统有两个大通病,一个是8脚管子,另一个是小南桥。。

网友:
神舟的换桥也修过几次了,但是很多都是短路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以前我也碰到过。直接换板了

网友:
桥坏的,我也换了好几台,好像都 是插USB 给手机充电搞坏的

网友:
刚修了台南桥短路

网友:
这机的通病就是桥坏,导致3V短路,修好三四台吧。

网友:
我有台同型号的机子 CPU温度奇高 刷过BIOS  电压也正常  什么型号的CPU都换过 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C:
这是修好了呢,还是没修好.............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个机 我的故障是自动关机

网友:
上次修了个K660是EC的BIOS坏了,不显示,神舟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修好了呢,还是没修好.............

当然是好了,没好我发上来干鸟。这你都看不懂结果。。。

网友:
师傅 写的真的不错 学习学习  很好的资料

网友:
修过几台南桥短路的,这个故障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D:
这个机器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不好修哦

是的。有些很难修,有的却很好修。

网友:
待机0.035是不是偏大啊???????5V被EC控制先跑出来了。。是不是要刷EC?

网友:
我正在修这个机 我的故障是自动关机

你可以看看我说的这个地方,排除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很多个。大部分都是南桥出的故障导致。论坛说的PQ58的倒还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也没遇到。学习一下,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目前还只修过桥的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d3漏电,,,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看不出来,,,是不是拆了也可以

网友:
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的,直接拆掉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
LZ 早发出来 我就能多赚几十块了 。呜呜呜

网友:
这种机器问题多,楼主说的情况下次可以试下,多了一种思路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其他的通病,南桥短路是一个

网友:
神州的,雷神的好像一样的板子,修过几台换南桥好的

网友:
8角芯片坏的也不多吧。南桥在这种机器坏的比较多

网友:
修过台时开时不开的

网友:
哦哦,这个值得参考,但是我手上的机器不是神州 是戴尔,问题还相近

网友:
这东西在电路中  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桥坏的,我也换了好几台!!!!!!!!!!!!!!!!!!!!!!!!

网友:
桥短路得有修到的吗 我碰到过一个,,,,

网友:
我也修过  几台 是8脚问题 换过就好了

网友:
这机的通病就是桥坏修过几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了能省事很多

网友:
嗯  有点不明白开关关不了机的维修  楼主可以和说下吗  我的机器开关都有拉低   ec也收到  就是关不了机  也不可以开    拔掉小电池可以自动触发  一切ok

网友:
神州的这款本,我也碰到过换桥的。

网友:
D3直接去掉也可以的吧。不知道行不行,但是这个D3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机器我修怕了  不定时掉电 两台都没修好

网友:
楼主花了不少时间修这个吧,还有重大发现啊,厉害

网友:
看来这真是个通病了。。。。。。。。。。。。。。。。。。。。。。。。。。。

网友(2017-08-17):
我的K650D 也是断电重启,有时候半个钟,有时候能维持一天

网友:
确实有换过很多次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