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的通病

楼主(2017-07-15):
华硕m2n68不开机,有时开机无显示。这是华硕的板子的惯通病。就是排阻822坏掉。华硕板子不能用了。

网友:
ASUS的排阻相对故障多点

网友:
厉害啊   思路很清晰啊   666 学习到了

网友:
排阻大家都知道,发点图片,多写点字让大家看看,毕竟这个板子822好多

网友:
开机排针那边的排阻吗?特意记下来了,以后多多关注,留意一下。

网友:
很经典的通病很经典的通病很经典的通病很经典的通病很经典的通病很经典的通病

网友:
华硕主板就有822排阻这个通病,一般都是这个坏的多

网友:
说详细点啊 哪个位置的822排阻 有没图片啊

网友:
这个到是知道了,说是找不到那个822排阻了,

网友:
ASUS  排阻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谢谢兄弟分享,华硕的排猪

网友:
华硕板很多都是822排阻有问题,可以发个图片出来

网友:
好多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那么多882是那个呢·是个搞维修的都到是882了·具体要知道什么故障哪一个·

网友:
以后多多关注,留意一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楼主是哪个822呢?有图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哪个822排阻,最好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处了822桥虚汗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