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502 不触发是否有通病

楼主(2017-07-15):
苹果 a1502 不触发是否有通病,板号820-4924-09.苹果修的少,机子待机0.25.待机3.3v正常。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待机0.25 待机不正常 先查下待机吧

网友:
大神 上来就通病 ! 个人表示没见过苹果的主板

网友:
苹果的通病确实很少 慢慢查吧

网友:
跟笔记本一样 触发条件那么多 你都查查呗

网友:
待机有点高啊、、

网友:
我手上的 苹果 A1502 不充电 电池拿掉 插充电器 不触发

网友:
工作条件有哪些 都量了哪些信号电压 想帮也帮不着你

网友(2017-08-18):
我手上有一台。A1502也是不触发,有待机3.3 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