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小上网本不加电

楼主(2017-07-15):
DELL 小上网本不加电,板号是LA-5091P,有待机电压不触发,换了南桥,换了EC,刷过BIOS,南桥供电也有没招了,有招的说一声谢谢。
不触发

网友:
LID啊RSMRST这些有没有查过呢,还有ECRST这些待机时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
休眠开关LID 还有RTC之类的 查了么兄弟

网友:
这种需要具体查下触发相关时序

网友:
兄弟条件都不查就换桥和EC 最起码的ACIN LID 也要查一下吧

网友:
兄弟条件都不查就换桥和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