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E Z480 示波器小修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7-07-16):
时间:2017年7月15日
地点:广州
机器:联想Z480
版号:DALZ2AMB8F0天气:雨转晴。阳光再好,我都是在那个黑暗的电脑城里。360天不见阳光。

题外话:-------------------------------------------------------------------------
        同行拿一台机器。说开不了机,同事拆开检测故障是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经常先BOSS,刷后无果。又轮去老板手上几小时。
        快下班了,机器转到我这,一想处女机从不会到我手上,每天都是别人修剩的,头大。

               ---------------------------------------------------------------------------------------------------正题:---------------------------------------------------------------------------------------------
          机器拿到手,裸板带内存上电电流 0.009-0.35-0.943-1.1-1.2-0.9-1.3-1.2-0.008.看起来已经像跑马掉电。不上内存电流:0.009-0.35-0.9   。这是典型的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经验上:一般这种问题多数是BOSS坏,显卡方面,集显供电方面,内存方面,LVDS出来后的一些电路。
         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太多,机器一来就干桥干显卡等主芯片不是我的爱好,就只能先查查主板了。打开歌曲边摇边修吧,维修行业是无聊的
         看电流是跑像跑马了,先查一下内存基本工作条件:VDD VDDSPD VTT REF等,CLK和RESET阻值正常。拿出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波形 感觉已经过内存了。看来跑马了,跑到哪了呢?找到集显供电大电容和屏接口LVDS(下图:蓝色---LVDS波型;黄色---集显电感后波型)
            听着音乐,拿出一根烟,思考着,LVDS都出来了,看来主要方向是在过显卡后了。
拿出跟随我多年的UT136B万用表,把屏接口的供电  LVDS对 数据地址线的阻值全打了一遍 阻值正常。无果,
         维修到这里纳闷了,,要是这些地方都没问题,那要查的地方就不好查了,停了一会。思考要住什么方向查。突然想到,屏接口供电电压没查。打开万用表查LCDVCC,开机后到掉电这段时间电压一直为0V,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打开图纸 测出Q4的在脚有3V,2脚也有15V,1脚没电。1脚这边有个电容C21,会不会是电容软击穿呢?想到就干,维修不能犹豫, 直接取掉,怀着坎坷的心情通电。。。。。。啊,不掉电了。就是这里的问题?上屏测几分钟
不掉电,心情大好。到此装备机收工
机器问题就是三级供电LCDVCC线路上一电容软损坏引起的上内存掉电
各位看官,大神早秒杀了,我这小小维修工维修不易 没分了,有分的帮加点吧,在这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7-29 19:17):
看到这么多坛友的回复,我补充一下,这机器是电容软击穿,时序没到开屏供电就正常,   当机器到开屏供电时,电压流到这个电容,就引以短路,拉低+3V供电,从而断电保护

补充内容 (2017-7-29 19:20):
我们日常修机会见到这情况,电容量起来没问题,可一通电就短路。。。我维修到这个电容,我亲测是一通电就引发短路

 会员1534139300鑫豆2025-4-17 20:37
 会员1175789300鑫豆2023-10-22 02:29
 会员11757892元2023-8-24 03:53
 会员11757892元2023-8-24 03:53
 会员13021902元2022-10-26 19:33

网友:
撸主谦虚了!思路很清晰!加油啊!!!!!

网友A:
楼主,你的思路很好,也会用神器,也幸亏有了神器才搞定这个机器的,如果没有神器,一般不会想到屏供电这里的。

网友B:
哈哈哈,由此证明了我的bios是好的,毕竟亲测亮机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思路很清楚加分了

网友C:
看了你的贴子,想给你加分,可加分都受权限了,没办法加分了

网友:
修这种问题没示波器估计没多少人修的好,有图有真相很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LCDvcc没有会掉电!确实少见,这种最多不显示,白屏之类的。

网友:
楼主 思路很好  经验很丰富   谦虚喽

网友:
楼主厉害呀,看了示波器也帮了不少忙

网友:
楼主谦虚,,思路很清晰,示波器也用的很好。来学习了。示波器不会用想测都不会

网友:
掉电 也得看掉到什么地步  屏供电掉电应该会暗屏吧

网友E:
楼主在哪个电脑城,能不能加个好友呢?

网友:
这个故障好少见,不知道是经由哪个信号返回给EC或南桥,才会执行断电的操作

网友F:
已经加分 整个维修过程写的很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掉电这种情况很少人会去查屏供电,这就是你店里老板加员工没有修好的原因吧,思路就没有往那里想

网友:
维修过程写的倒是蛮详细的  就是没图

网友:
哈哈 你这个帖子好 我想问下 看似跑马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外接键盘试试呢 或者用外接显示器试试呀

网友:
思路挺好只要把问题找到了,就会长经验

网友:
电容短路,电路保护引起了掉电!这个问题在我前天修一个联想的一体机遇到过,那是硬盘的供电电路引起开机掉电!

网友:
楼主历害,这种掉电本身就不好修,思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都是BIOS坏的多,,维修不易,,赞,,,,

网友:
插内存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电的故障越来越多喽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真的不错,电路基础扎实,真是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电容短路,思路很清晰,不错多多学习。

网友:
修这种问题还真需要示波器才行,不然的话,可能就很难修复!!

网友:
没有屏供电一般会白屏吧
可能 我修的少。掉电的没有见过

网友:
修机思路最重要,只要有了方向就好办了,恭喜楼主。

网友:
神器在手维修无忧。。。。示波奇就是好用。。。。。

网友:
这个问题BIOS坏的多这地方坏问题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厉害 修的不错 掉电 想不到是这个引起的 我测排阻有波形 好怀疑显卡了
我也考虑过显卡问题,但想到这显卡不爱坏,所以先不动显卡,
详情

网友:
这故障确实少见。还是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不错的,技术扎实,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很强,思路很清晰,捉波也捉的很厉害

网友:
yky可以可以!!!!!!!!!!!!!!!!!!!!!!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我们是新手,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境界

网友:
学习了,楼主精神值得学习!维修经验也很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屏接口电容击穿短路保护 楼主细心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vcc没有会掉电!确实少见,这种最多不显示,白屏之类的。
我想主要是LVDSvcc滤波短路造成的,如果单纯不供电,应该掉的少吧!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你自己就是大神,思路清晰,水到渠成,技术老到,还谦虚自己是小小维修工

网友:
你已经是大神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维修案例,以后遇到似类的可以多个思路!谢分享

网友:
高手,以为只有IBM老机子如T40之类的没屏供电才会掉电,没想到,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厉害角色,不知道修了好久了,这技术一年也得10来万才请得动哦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佩服佩服,66666666,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种机器确实需要定力才能修好,我之前遇到一个开机0.07掉电 反复开都一样 部分供电出来,也是查了一大堆信号供电,都没搞定 ,最后查了下温控 一上拉电阻坏了,真是修死个人,差点就放弃了

网友:
你当时测的没短路后才怀疑软击穿是吧

网友:
撸主你好,撸主再见。··················

那些说是示波器帮不少忙的·····我回复下,希望撸主给予指点。

楼主这个电流是可以跑代码的,一般刷bios也能解决。况且楼主帖子已经说的很详细了。刷bios,还有内存的工作条件。很明显的能判断出,问题在后面。然后我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内存没有复位。还有,请教下楼主。内存的时钟电压到底是多少V??/我量过0.8的,也量过3v的。。。我都蒙蔽了。

我遇到插内存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的问题。内存没有复位。我量桥的电压,pg都有。况且还多主板还不好量电压和pg。所以,大多都换桥。

楼主这里用示波器打了lvds波形,说明了能显示了。这个就是这里示波器最大的用处了。我也有示波器,不过,都在吃灰中。楼主思路清晰,赞。。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啊,大神就是大神,能瞬间找到大概问题故障点,这样的机器还真不好修

网友:
没屏供电也会掉电,呵呵,学习了。不是暗屏呀

网友:
感觉我越来越不会修笔记本了,还得继续学呀。

网友:
这机器修的没谁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由此证明了我的bios是好的,毕竟亲测亮机的。

感谢星哥刷的BIOS,,让我不用再去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思路很好,也会用神器,也幸亏有了神器才搞定这个机器的,如果没有神器,一般不会想到屏供电这里 ...

3楼谬赞。这只是好运见到不算难修的,这种问题多数刷了BIOS不好,我也一头懵B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贴子,想给你加分,可加分都受权限了,没办法加分了

感谢支持,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好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哪个电脑城,能不能加个好友呢?

我在岗顶,哪个电脑城不好说出来,可以加我QQ1325503305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加分 整个维修过程写的很清晰

版主,你说的图主要是哪类,以后我好改正,平时修机很忙,不能给老板看到我空下来拍照之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加分 整个维修过程写的很清晰

不好意思,,发错,是另一个版主。。。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买了示波器不会用卖了 现在维修少了 不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