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能开机,进系统黑屏,求救!!

楼主(2017-07-15):
小米5,能开机,进系统黑屏,按一下开机键会闪一闪屏,进fastboot和recovery模式显示正常,求解!!!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CPU虚焊,加焊OK,谢谢

网友:
楼主怎么发现CPU虚焊的??压着开机?

网友:
修好就是件幸事,只是楼主为何能发现是CPU虚焊呢?

网友:
有在出现同样情况,加焊CPU也解决不了,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系统的问题吧,刷过机没?

网友:
已经深度刷机了,没用,进系统就黑!

网友A:
楼主   是怎样发现cpu问题的

网友:
弄CPU 开好了.返不返修哦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一般是先刷机,刷机不行的话应该是字库挂了,和CPU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怎样发现cpu问题的

会不会压一下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一般是先刷机,刷机不行的话应该是字库挂了,和CPU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

安卓机硬盘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cpu虚焊了。我也遇到过,进系统的时候米字是不是有马赛克一样的点?重装CPU试试。

网友(2018-11-16):
有一种会返修的感觉................

网友:
统一回复,是CPU虚焊导致,加焊一定要够温度,否者没用,不能推动CPU。

网友:
CPU导致的这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