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37 开机八声报警 二修机子

楼主(2017-07-15):
昨天客户拿过来一台DELL 14-3437 说开机报警,没有显示。。于是和客户报好价格,开始修机。。一听声音开机八声报警,心中窃喜,这种机器修过好多,简直就是送钱来的。。谁知打开机器一看,明显有好多处,修过了。显卡周围好多焊油,明显机子在其他店里修过。心中咯噔一下,要是出现多路故障,那就麻烦了。。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了。。但是没办法,既然报好价格,信誓旦旦和客户说应该能修好,那就时间话再多也要修好啊。否则砸了招牌啊。。八声报警肯定是显卡检测没通过,所以按照流程,先查了屏和屏线 ,屏线接口处,问题还是老样子。显卡暂时排除(现在的显卡只要扇热正常,一般不会虚焊,而且那个显卡也在其他店里焊接过)。刷过BIOS还是报警。。现在我特意留意一下主板屏线接口处,有一个八角的小芯片EEPROM(非常类似于屏上的码片,因为我在其它DELL上,碰到过多台这个芯片有问题也会导致开机八声报警,其它同行看到这里,下次修的时候要留意这个芯片哦。。)我初步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看了一下电路图,郁闷 此芯片在这个主板上是不安装的。。。其它显卡工作条件也查过了,都正常。。那没办法了,想只有重做BGA试试看,如果不行就还给客户吧。。。。。于是显卡重新植球,安装上去,还是报警!(应该说这在意料之中),没办法还是再在电路图上仔细看看,无意中看到一个U7301的芯片,一看那个复位不是直接有PLT_RST直接过去的,所以一直忽略了这个重要信号。是通过一个门电路,过去的。我想不会就是这个问题吧。。于是我测了一下,嗨。。复位电压果然不正常只有0.3V。看来终于问题找到了,心中那是一阵狂喜啊。。。测了一下应该不是后级短路引起的,果断在网上订了芯片。。今天芯片到的时候,换上去果然OK了。。能亮机。。

网友:
第二张图拍的不好,现在补一下。。

网友:
DELL 14-3437 电路图  板号:12314-1

网友:
很不错的故障分享,可是没办法给你加分

网友:
很不错的故障分享,学习学习了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9-05-10):
很不错的故障分享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