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请问这花是屏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7-07-15):
之前是屏的VGL电压25V没不到,后来把电路修修,现测到了25V,但主芯片SM4005温度较高,后面把图像处理芯片换了,些时的花就变成有格子状的竖线花屏。
芯片

网友:
花屛一般都是换屛线试试看 还有看下显示器屏是否好的

网友:
楼主也是个老手了,这种故障一般都放弃了,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直接换个屏试试 简单粗暴 方便明显

网友:
屏报废了 一般不用修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这样的直接放弃吧,时间和成本都不会低的

网友:
经过反复查试,发现屏本身有短路了。

网友:
用好的一套通用板点下不就知道了啊,或者换块屏试下。

网友:
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的问题 放弃吧

网友:
屏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已挂了

网友:
拉倒吧,还修毛,直接换屏,没几个钱

网友:
我看像是程序 跟麻片 有问题 从新刷下 资料

网友:
这种不是主控芯片的问题了 用通用板点 肯定也是这样 屏本身 或者逻辑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