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0-45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1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40-45的机器进水,拆来以后看主板3V 5V待机芯片位置进水严重。这个板子3V和5V待机芯片是分开的,由两个芯片自主产生3V和5V,把进水痕迹清理掉,又把待机芯片拆下来清理了一下,还有几个位置有少量进水痕迹,也处理了一下。上电  待机0.25,摸待机芯片位置很热,测量3V 5V待机的电感 发现3V电感短路,就把节点PJ401断开 后面线路短路 烧鸡 发现网卡芯片8111 烫手,拆掉。测量3V电感不短路了。上电0.18 待机芯片位置还是很热。以为刚才进水痕迹都在这附近。我就把3V 5V待机附近的所有电容都测量了一下。发现一个电容组织非常低接近短路。 经过看图纸发现是5V的待机芯片PU402 第7脚的LDO电压短路,图纸标注为 VL电压。搜索图纸 这个电压还到了好几个地方。又开始烧鸡 发现U13烫手。看图纸发现这个芯片是3V 5V待机电压转换为2级3V 5V的,拆掉这个芯片后VL电压不短路了。3V 5V出来了。按开关 电流上到0.35.。看来主板可以开机了因为那个芯片没装所以电流上不去。本来以为这个芯片不好找。结果在一个DELL板子15-3541上找到了。对比图纸发现这个板子上的芯片也是用来转换2级3V 5V的。就换过去了。开机 电流上去了。接屏 可以显示。。。又把刚才拆下来的8111网卡芯片焊到主板上测量3V电感短路,又拆掉了。看刚才的15-3541板子 网卡芯片是8106 芯片大小一样。对比图纸发现这两个网卡好像通用,只是8111是千兆的。8106是百兆的。果断换上。开机测试  机器一切正常。。这个机器修起来有点费劲。还好没有白耽误时间。看这个机器也挺新。可以多要点钱。

网友:
思路很好   要好好的学习   进水机子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问题最多了,就怕不稳定的....

网友:
进水机问题最多了,就怕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