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502换屏问题

楼主(2017-07-15):
如题,现在MacBook ProA1502的屏幕分两种,13,14年的还有就是15年的
13年的屏不可以用在15年以后的机器上
15年的屏可以用在13的机器上,但是不能调节亮度
不知道哪位兄弟有解决办法,求指点

网友:
没有如此带换过   最好还是年份一样的代换吧

网友A:
你这也挺大胆,烧个屏你就知道错了,还是换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挺大胆,烧个屏你就知道错了,还是换一样的吧!

不是我大胆,是卖屏的说可以,不影响显示,就是不能调节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