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开机1.8不亮,外接,显示器电源灯红色变兰色

楼主(2017-07-15):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重植或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做个bga试试,查显卡周边电路!!!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呗,反正这个显卡容易坏,而且有的还必须换

网友:
加焊试试

网友:
这个有通病  你到论坛找  一大堆  肯定有能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网友:
加焊试试,不行值个球,还是不行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植或加焊下显卡试试

谢谢,是显卡问题,加焊好了,用一天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