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悲催换键盘电流变0.3不动

楼主(2017-07-15):
同行拿台三星270e5j来换键盘,这个键盘有多难换,那个胶订有多密密麻麻,换过的兄弟都知道,比别的型号机器多太多呢。足足弄呢一个小时,装好机器打算测试下键盘,插电开机,电流上不去呢,0.37a完全不动,还以为内存松动呢,想想也没动过内存啊,拆机换条内存一个鸟样,不装内存0.3a,装内存0.37a完全不跳变,想想平常换键盘也多呢,没可能换个键盘搞坏机器呢吧,刷个bios吧,找下电脑没这个的备份,上基地下载吧,一搜说还真有兄弟遇到0.3a左右,不跳变的,bios刷呢 单桥加热呢,还是一样,就没刷呢,老老实实测量主板,观察主板没进水,没腐蚀等,一个个电压量,没几个电感这个主板集显单桥的,3.3v 5v 1.65v 0.89v 0.7v等,每个电感都有电压,怎么没测量到1.35v内存电压呢,不会内存供电是转换电压吧,又认真的全版测量包括转换电压,也没有,接上内存量内存上的电容,有0.7v和0.35v,不对啊,本来是0.7v和1.35v的,两个电压都偏低一半呢,找到内存供电ic 是一个不标注型号的(EF 1G)找图纸,在论坛上下载一个图纸+点位图的,结果打开图纸的南桥是ICH9,cpu是酷睿2的,假图纸,可怜10下载分没呢。在下载另一哥们发的点无图里面找到呢这个芯片 rt8207
u21,对应电感L512

对应测量信号电压等全都正常就是输出电压不对,找个8207换掉在开机不上内存电压也是0.3a不动,不过此时内存供电已经是1.35v呢,装上内存电流0.4几跳变两下掉到0.35a左右感觉到位呢,接屏ok维修完毕。

网友A:
以后机器的键盘都是这样了        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机器的键盘都是这样了        习惯就好

如果是那些简单的同行就不会找你了 。都自己换了,  坐等同行自己换坏了找我们修吧,

网友:
以后这种键盘的多啊,换键盘还是小心的好啊

网友:
一般报换C壳,不换就算了,懒得折腾

网友:
是挺烦人的,苹果的键盘也烦人。。。。

网友:
我前一段时间换了一个这个机器的键盘。 现在客户说不定时掉电。 没换键盘以前没这个问题晕啊

网友:
一般都是锡箔纸短路         换这个得注意啊

网友:
我今天换YOGA的的键盘。。 钉子估计比你那少点

网友:
给我就报换C壳,不换就算了,懒得折腾,而且还是同行的

网友:
  这个通病 分析的可以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机器我都是连带C壳一起换掉,省得麻烦

网友:
怎么换个键盘会导致内存供电出问题呢?是不是电池没取带电操作了呀!!

网友:
新款机器设计的太让人头疼了  PCB越来越薄  换个键盘也要全拆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同行也是换个键盘结果不开机了,拿我这来修结果查出公共点PCB短路了,割掉PCB飞线后好了,过了几天他又有个换键盘的不过他不敢换了拿过来让我换,我换了后通电不显,结果做了显卡好了,哎,只能说这两个电脑本来就是快要坏了,只是我们换键盘一拆机提前让故障显像出来了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个DELL商家的,说是除尘后不开机了。。电池是内置的,结果是也内存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上次 换了个   直接不开机    EC坏了   累

网友(2019-09-25):
现在键盘都是这样的 要用胶枪搞

网友:
手工搞累,效果也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