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0-70不过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17-07-15):
PQ302强行导通的话可以亮机,但是我怕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会烧掉,还是必须修好,求高人指点这个保护隔离怎么弄我没有思路了,在线等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飞那么多线啊!暂个席位

网友:
呵呵。飞了这么多的线啊!实在不行就换板子吧,太费劲了!

网友:
谁来帮帮我,去掉PQ304好了。但是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有时候会跳大短,晕了

网友:
acoff脚正常吗pr311这里过来导通pq307使pr308和pr303形成分压隔离就正常到通了

网友:
有进水吗。怎么接那么多线。。。隔离管改成二极管

网友:
你咋飞了那么多的线?   主板以前烧胡了吗?

网友:
为啥飞这么线,按条件一步一步的去查。。

网友A:
我的哥,是不是pq301坏了,你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哥,是不是pq301坏了,你换个试试

嗯  我也想说这个呢   厉害了

网友:
怎么飞这么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