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志分析死机原因一例

楼主(2017-07-15):
近段时间真的很忙很繁心,预到一些不稳定死机情况冇咩时间去研究,查讨原因
大多先以重做系统、问题再现后再去找具体原因

今次这个QM客户很信任,给足时间让我带回检查,
故障: Amd435/2G/WD500随机死机,有时慢,有时死机,无规律
检查:反复在原系统上试确实有上面情况,于时先忙其它事,让它做内存、硬盘测试全部通过,温度正常
           时间很充足,就先不动系统,先查一下系统日志,发现有一大批警告,atapi 和 Disk 都是与硬盘、磁盘控制器有关

硬盘刚才已扫描过,没有多大问题,跳过
检查SATA线,没有明显问题,直接从周围取了比较新一条的SATA线,换上,反复几次开机,感觉快了
启动过程日志明显小了红色, 看来真的与线有关

于拆包取一条全新SATA线,换上,再检查主板SATA接口,4个口都积尘严重氧化,拆下主板,上维修台更换一组SATA座
再上机入系统测试,反复测试,日志都靓晒

结果:  问题当然解决了…………

            注意:  换SATA线 一定要换全新的线,不要用旧线或从其它机拆过来
                         为什么 ?老旧机本来就氧化严重,再来一条不太稳定的线,很可能将维护引入其它方向

网友A:
这样你就换接口,直接清理一下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就换接口,直接清理一下就是了...

有些细节没写出来,其实换了不止一条线,日志报警数量都不一样,所以还是保险报座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