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扩容64

楼主(2017-07-15):
泰克达850D,直风风枪。写好序列号的64G硬盘,先拆机,拆出硬盘。然后硬盘旁边绑上高温胶带隔热。开始除边胶,风枪240-260都可以,用手术刀片慢慢的挑掉边胶,主要是硬盘跟电容电阻之间的黑胶,防止翘硬盘带掉电容电阻。除完黑胶后,风枪340开始加热硬盘,准备翘硬盘,用手术刀刀尖慢慢的,边加热边插进硬盘,小幅度的一点点翘。然后翘下来硬盘后就是除底板黑胶了。先抹点锡浆到底板,烙铁烫一圈,每个焊点过一遍。然后风枪260加热底板,边加热边用手术刀刮底板黑胶,轻轻的刮。因为涂过低温锡浆,当所有黑胶刮完后,焊点也会非常平。不需要吸锡带再拖平。然后烙铁带点松香到底板。然后给64G硬盘值锡,值好锡后,先加热底板上松香,然后放上64G硬盘,280到320度都可以,我想快点搞完就开的320,然后看到硬盘下落挤压出松香后,证明硬盘焊好了。这个硬盘写过本机序列号了。所以直接刷机。扩容64G完美。打上所有螺丝。Ok

网友:
拆硬盘温度高了点,小心把cpu吹虚焊了

网友:
6代没关系,CPU不在硬盘背面,5代CPU容易挂

网友:
如果可以配上图片就最好了  文字没有这么直观

网友:
这有图吗。。。。。看不明白了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