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SP进9008短路地方

楼主(2017-07-15):
小米5SP进9008短路地方
小米5SP进9008短路地方

网友A:
短接这地方有什么用啊,不懂手机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这地方有什么用啊,不懂手机维修啊

手机关机,短接这两个地方,查上数据线,分离短接处,手机自动进入9008模式。9008模式下有锁的机器可以正常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