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康佳LED39F2800NE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15):
一台康佳智能电视不开机,拆机一看有人修过了,电源6755芯片和一支电源管有人换过        原机电源管是两只7N65,有一只被换成了10N80,检查了一下电源没有输出,开工,
  还是很好修的,FAN6755用LD7575直接代换,1脚悬空接一支100K电阻到地,VW904三极管漏电,拆了一支电磁炉的推动管装上,开机蓝屏出现(电源管最好换成一对一样的,手头没有,到货了再换)        没什么技术含量,上家应该是没有发现VW904贴片三极管漏电

网友A:
楼主 ,这还叫好修,这技术已经神了。我是不一定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还叫好修,这技术已经神了。我是不一定找到问题所在。

我最喜欢修电源,零件都能找到和代换,
现在的电源电路又简单,故障率也高,银子赚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