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T硬盘,不认盘!

楼主(2017-07-15):
硬盘15年9月的盘,昨天晚上正常使用,正常关机,而且这期间使用一直正常,无任何故障,今天开机就不认盘了。

通电大概五秒,会断电,马达转动声,有一下杂声。 然后就没电了,拿去保修说换新,不保数据!

求大神看看什么问题。

2T容量,大概还有700G,里面有我近10年的相片和资料,其它的都是些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

此路是我开,留下买路财。

网友B:
固件门   SEAGATE  真垃圾   并且这个盘用通病修复不能的  要用 PC3000 解锁后才可以通病  SEAGATE   等S吧...越来越变态!

网友C:
呵呵。。明显楼主小气了,像这些比较珍贵的东西肯定要用最好的存储设备,10年的收藏啊,好多小电影什么的估计都是绝版的吧!这要拿去开盘估计又得花不少钱啊!

网友D:
哈哈哈   骚年   后悔了把     我现在的资料都是三盘的  网盘一分 硬盘一份  优盘一份    这叫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门   SEAGATE  真垃圾   并且这个盘用通病修复不能的  要用 PC3000 解锁后才可以通病  SEAGATE   等S吧 ...

这个是啥情况?我没关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明显楼主小气了,像这些比较珍贵的东西肯定要用最好的存储设备,10年的收藏啊,好多小电影什么的估 ...

不小气啊,之前是500G的盘,而且有坏道了,我才换的这个性2T的,而且我还挂的从盘,主盘才换的SSD啊。是不是得双备啊或是ra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骚年   后悔了把     我现在的资料都是三盘的  网盘一分 硬盘一份  优盘一份    这叫三盘

肠子都悔青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在网上找了个数据恢复的,等明天去那公司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F:
磁头或者马达坏了吧  要开盘 2t 的不便宜啊

网友:
资料提前备份很重要,网盘很方便,微云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磁头或者马达坏了吧  要开盘 2t 的不便宜啊

好好的突然这样了,崩溃的节奏,明天拿去数据恢复的看看,不知道官方有没有什么作为。
数据无价啊。

网友:
希捷固件的问题 有工具才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小气啊,之前是500G的盘,而且有坏道了,我才换的这个性2T的,而且我还挂的从盘,主盘才换的SSD啊。是 ...

我是说像这些东西必须要多用个移动硬盘备份,随身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