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7-391 不定时保护不开机

楼主(2017-07-15):
此机器将来可能会是个通病

故障现象拿到机器发现不触发。。指示灯不亮。拆机拔掉电池。然后装回去发现能开机了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最近经常遇到由天气过热。或者载板CPU 不良引起的保护的机器。一般放个电,清个灰。或者改一下散热一般能坚持不返修。在清灰时候发现右侧风扇不转,确定损坏。从风扇判断可能机器就是由于过热保护引起的。跟客户报价,客户同意,在客户来取机器的半天时间里一直开机测试。没发现问题。客户拿走第二天拿回来说是又开不起来。一看机器好像是处于待机状态了。刚好背后有个复位孔,长时间按下复位亮机,跟客户说机器可能被你不正常待机了。叫他先拿回去用。如果还有问题再来找我。结果到了第二天。客户真的拿回来了。这次不管放电还是干嘛都没用。测量主板待机全无。仔细观察发现待机电路5V 自举升压电阻腐烂。但是测量阻值是正常的。旁边还有19V 的电容腐烂。直接去掉。测试故障依旧。测量待机芯片的2个EN 控制电压。19v VIN 和线性3V,5V 电压都正常,判断毛病为芯片损坏。订来芯片换上,故障依旧。怀疑5V自举升压电容还有问题,换了还是不行。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忽略了一个问题。从图纸上看。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5V 待机电压是直接由的。3V应该在5V 开机后。或者在触发后输出的。但是就是这里疏忽了。因为我在测量EN 的时候2路电压是同时开启的。所以不能光看图纸,看时机测量的。正因为5V 应该先开启一直测量5V 的一路自举电路,没有检查3V 的。后来也是突然想到EN 已经出来说明3V 也是同时开启的。所以就检查了3V 的自举升压电路。发现问题了 如图发现PR4018 阻值48欧姆,再测量100多欧。不固定。很明显这里有问题。换了机器待机马上出来了。

总结:这个机器为什么会出现待机电路腐烂。是因为设计缺陷跟B460 那个待机电路缺陷是一样的都是由于C 壳上面的泡沫引起的我上图大家看看

还有从这个机器可以抱砖引玉,以前碰到很多不定时保护的机器有些没有修好。除了CPU 坏了。以后对于这种不定时保护放电就正常的机器以后还得关注待机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可以不错!!!!!!!!!!!!!!!!!!!!!!!!

网友:
又一通病 希望通病多碰些。。。。。。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又一通病 希望通病多碰些。。

网友:
估计过两年就会大量修到。这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修的很仔细。。。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这都能找的到,电路牛

网友:
这机问题真多  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堆

网友(2020-01-03):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我自己测量PR4108是3欧姆,是不是换掉这个电阻就好了呢,求大神指点,或者直接寄给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