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4特殊公共点微短维修

楼主(2017-07-15):
    在日常维修中,想必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大短,微短的笔记本。这类故障的笔记本大多数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送钱的机器,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反而让我们很头痛。今天,刚好修到一台MBX-224微短的,比较有趣,所以就发帖跟大家分享一下。         晚上吃完饭后,有一位老客户拿了台索尼的笔记本,说能不能先看下,客户比较急,我说行,拿过来我看看什么情况。机器接过手,插上可调电源,发现一点电流都没有,心中暗暗一笑,送钱的机器。然后跟客户说,放这里吧,明天给你。客户说好,走后我就马上开修。索尼MBX-224这款机器修多了,没有电流要么是纽扣电池放电就好,要么是公共点短路保护。机器拆开后马上纽扣电池放电,发现故障还是一样,只能拿起万用表打公共点阻值。果然发现问题,阻值才140,明显不正常,看来是和某个上管击穿了。打公共点和各大电感阻值,发现阻值都是200以上,咦,这就不正常。难道是某个与公共点相连的芯片拉低阻值了,找来图纸一看,发现去了这两个芯片,待机芯片,还有充电芯片

把这两个芯片拆了,发现公共点阻值还是140,到了这时候,只剩下一种情况了,电容微短路。但这板子氧化严重,用眼睛把短路的电容找出来,把我眼睛瞪瞎了都不一定能找出来,至于烧鸡,阻值140烧的话,到时别说不能烧出来,只怕会烧坏更多的东西。
    突然,我想到以前修过一台Lenovo的机器,也是微短,跟这台情况差不多,公共点和电感打值正常,修的过程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插上电源后,充电芯片检测到公共点短路会保护,这个时候马上去打公共点阻值,会发现阻值变的很低,然后慢慢上升,最后我发现CPU供电电感的阻值会随着公共点阻值的变化而变化,把CPU供电上管拆了公共点阻值就正常了,所以故障是CPU上管软击穿导致。那么这台机器会不会也是一样呢。马上上电测试,结果发现不是,公共点阻值一直都是140。看来这路行不通。
     看来这机器不好搞。突然,脑袋灵光一闪,既然这故障不好下手,那我为何不把这故障扩大,但这扩大的范围又必须在我控制范围内。既然有想法,那就开干
1.所以电感打值,发现阻值低于140的,全部拆除上管。(需要注意:桥和显卡的上管必须要拆掉,CPU和内存要拿下来)
2.断开所以与公共点直连的芯片
3.把可调电源调到2V  2A
4.开始烧鸡,烧公共点
最开始的时候,插上可调电源烧鸡,发现电流只有0.02A,这种电流根本烧不出来,这个时候慢慢把电压调高,但我调到5V的时候,发现电流一下子上到2A,马上把电源断开,再去打各大电感阻值,发现都正常,这个时候再去打公共点阻值,阻值1。心中哈哈一笑,继续烧鸡,用手摸来摸去,就发现这个电容特别的烫,拆下来,公共点阻值就正常了

然后,装机顺利亮机

所以,在维修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个不固定,不好下手的故障,这个时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故障扩大,但又在我们控制的范围内,方便快速维修。当然,能显示的机器要慎重考虑。
如何大家觉得我发的贴对你们有点用处,麻烦加加分

网友:
电容短路的机器 不说百分百 起码百分之九十能看出来

网友A:
电容短路的机器 不说百分百 起码百分之九十能看出来  只要短路的电容基本都是 变色 有裂纹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啊。主板橙色真的很差啊,

网友:
楼主这方法很实用,学习了,下次也用来试试

网友:
没想到短路的还可以这样搞啊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的机器 不说百分百 起码百分之九十能看出来  只要短路的电容基本都是 变色 有裂纹

这种方法只能针对成色好的主板,成色差的板子是看不出来的,如上图的板子

网友:
技术到位加分鼓励。值得学习啊。

网友:
很详细,文笔不错啊,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对于怪异的公共点短路 这招的确可以行得通  。拆上管是可以通电的

网友:
sony的又微短的,不是老司机别想修出来!

网友B:
19v肯定能烧出来,不怕微短,,,,,,,,,,,

网友:
不是师傅级的根本修不了啊,我的话直接换板了

网友:
厉害    过程曲折 啊 没点耐心很容易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的机器 不说百分百 起码百分之九十能看出来  只要短路的电容基本都是 变色 有裂纹

没错,这板子元器件都腐蚀的厉害,想看出来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肯定能烧出来,不怕微短,,,,,,,,,,,

但万一是上管软击穿,这一烧麻烦就大了

网友:
主板成真的很差啊,器件都腐蚀的厉害,想看出来难

网友:
羡慕那些一看就知道问题的大师们可能这也是需要·经验的。一看就知道那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了,楼主这个办法很棒,下次遇到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谢谢捧场,有时换一种思路维修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们刚学修主板的时候,师傅都是教我们高电压烧。哈哈哈
3.3  5  1.5 2.5  都用12V烧。

用高电压烧用手去摸很爽的,手一下就起泡了

网友F:
好像SONY 的机器很容易烧19V 无极性电容的  用5V 一下就烧出来了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像SONY 的机器很容易烧19V 无极性电容的  用5V 一下就烧出来了  哈哈

确实,不过Sony的机器也很容易纽扣电池保护而导致没有公共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高电压烧用手去摸很爽的,手一下就起泡了

所以现在手的皮很厚
脸皮也是

网友:
老司机啊 遇到这样的真的不好弄 前几天遇到一个 换了好多东西 显卡也换了 还是有微短 结果没弄出来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不过Sony的机器也很容易纽扣电池保护而导致没有公共点

是啊  SONY 机器通病还蛮多的啊   电池放电以后还会出现类似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现在手的皮很厚
脸皮也是

看来饼哥不止用手去修机,还用脸去修机,不愧是老司机

网友:
                               写了好多 。。。。。。

网友:
羡慕那些一看就知道问题的大师们可能这也是需要·经验的

网友:
只要细心观察都能找到问题的,呵呵

网友G:
插上电源后,充电芯片检测到公共点短路会保护,这个时候马上去打公共点阻值,会发现阻值变的很低,然后慢慢上升,最后我发现CPU供电电感的阻值会随着公共点阻值的变化而变化,把CPU供电上管拆了公共点阻值就正常了,所以故障是CPU上管软击穿导致。是通电的状态下打的阻值吗?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方法。。学到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分析故障,同时又总结方法!谢谢分享经验!牛逼!

网友H:
百般都试过,唯有烧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百般都试过,唯有烧鸡好!!!!

大短烧鸡虽好,但需谨慎,不然烧坏桥之类的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上电源后,充电芯片检测到公共点短路会保护,这个时候马上去打公共点阻值,会发现阻值变的很低,然后慢慢 ...

通电状态下不可能去打阻值,是断电后马上就去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肯定能烧出来,不怕微短,,,,,,,,,,,

公共点短路  修之前一般我都会量测一下各个电压有没有短路 才烧鸡的

网友:
出了明显的能看出来被烧了的痕迹以为,我自己还是觉得,烧鸡是最快的,

网友:
短路是SONY常有的问题。。。。。。。。。。。。。。。

网友:
电容短路好哇

网友:
好像都发霉了 ,能修好,很厉害

网友:
好文采,说的好仔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是师傅级的根本修不了啊,我的话直接换板了 技术到位加分鼓励。值得学习啊

网友:
我一直都是看不出来的都用烧鸡大法,但没有楼主那么小心还要断开相关芯片。

网友:
很详细,文笔不错啊,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以前看到很多人回复学习了,但是这个我是真的学习了,测不出来是哪里漏电就直接搞到短路在测量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啊,看了此贴,又学到一招,好贴

网友:
没想到短路的还可以这样搞啊,,,

网友:
这种方法还是第一次 听说 以后碰到多一点思路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技术很好,值的学习

网友I:
索尼的机子保负做的很好 我上次也遇见你这个现象
竹竿小侠
有些机器大短会烧很多东西,但索尼的我还没有见过
详情

网友:
软击穿的短路 不好整

网友:
公共点短路的比较好修,但是烧鸡之前要确认是不是哪个上管击穿啦,如果没有就安心的烧鸡咯

网友:
楼主的技术也是牛了,问题控制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索尼的机子保负做的很好 我上次也遇见你这个现象
有些机器大短会烧很多东西,但索尼的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
又学习了一种方法哦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