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板号L-IIBXM:V1.0不开机

楼主(2017-07-15):
联想主板板号L-IIBXM:V1.0不开机 为H61桥,查主板各供电,打值为OK。刷过BIOS资料仍不跑码,求亲们分享图纸分析修机了

网友:
供电正常,打值ok的不好修啊,大部分要干桥了。

网友:
这格要图纸才能往下修了,宝宝上没有吗。

网友:
桥不是随便干的,细查下各项小的供电

网友:
  又得  重新  起步    之前的号被封了

网友:
楼主换个CPU试一下,再从桥下手

网友:
先检查下再动桥啊

网友:
阻值为0,短路了吧,或者桥挂了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