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一键自动初始化固件指令代码

楼主(2017-07-16):
COMMAND INITFW
init2;ir
re7;ir
clrsmart;ir
recsf;ir
clrsflog;ir
INITALL;ir
fPrintf "\n*******************************************************************"
fPrintf "\n >>>>>>> Firmware initializ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Please backup! <<<<<<<<<"
fPrintf "\n*******************************************************************"
ECOMMAND

COMMAND BAKALL
MkRom;SVROMWZ;SVROMFW
rfall
initrom;qlog;ir;
wrrom;WRROMFW;ir
did
ECOMMAND

网友:
回復,有點好奇多了解一些多懂一點,謝謝。

网友A:
这个里面的initall指令详细的分解有吗?

网友:
硬盘菜鸟 看不懂啊,楼主有教程吗 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啊,真是好人喔,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的initall指令详细的分解有吗?

command delfh
ulcl ulnum
ulcl ulptr
ulcl ulci
ulcl ulsize
ulcl ulfileid

  rdflnom 1
  ptrmode short;ulnum=*(rbfr+48)
  ptrmode char;ulsize=*(rbfr+50)
  ptrmode short;ulptr=rbfr+52
  for(ulci=0;ulci<ulnum;ulci+=1)
      if(*ulptr==0x12)
          ulfileid=0x12;break
      else
          ulptr+=ulsize
      eif
  efor
  if(ulfileid==0)
     ulfileid=0x411
  eif
  rdflnom ulfileid
  *(rbfr + 10)=0
  copy rbfr,wbfr
  writefilee ulfileid
  filldw rbfr,0;pat 0;
ecommand

command fixfh
ulcl ulnum
ulcl ulptr
ulcl ulci
ulcl ulsize
ulcl ulfileid

  rdflnom 1
  ptrmode short;ulnum=*(rbfr+48)
  ptrmode char;ulsize=*(rbfr+50)
  ptrmode short;ulptr=rbfr+52
  for(ulci=0;ulci<ulnum;ulci+=1)
      if(*ulptr==0x12)
          ulfileid=0x12;break
      else
          ulptr+=ulsize
      eif
  efor
  if(ulfileid==0)
     ulfileid=0x411
  eif
  rdflnom ulfileid
  *(rbfr + 10)=b
  copy rbfr,wbfr
  writefilee ulfileid
  filldw rbfr,0;pat 0;
ecommand

command init2
ulcl ulptr
delfh
ireset;waitb
echo off
filldw rbfr,0
rdflnom 2
rdstfile 2,0,b*512
if (rstat bit 0)
   printf"\nNo support The Disk!\n"
else
   outpath
   ptrmode short;ulptr=rbfr+*(rbfr+58)
   ptrmode char;ulptr+=12;*ulptr=6
   ptrmode short;ulptr=rbfr+*(rbfr+90)
   ptrmode char;ulptr-=1;*ulptr=1
   chksum32 rbfr
   svbin "2.rpm",rbfr,b*512
   printf"\nInit config file and save OK!\n"
   wd 2
   if (rstat bit 0)
      printf"\nWrite config file failed!\n"
   eif
eif
echo on
fixfh
ecommand

这玩意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mand delfh
ulcl ulnum
ulcl ulptr

有没有用。 。反正初始化后可以跑出盘、。。

网友:
不懂得怎么用。。有详细的说明么?嘿嘿

网友:
很少修硬盘,不太清楚看懂这些数字的代码啊

网友(2017-08-17):
天书,反正我也没有买HDR,这个也不会用,盘体磁头没问题的也能出

网友:
亲。这是什么神器?资料可否传一份?

网友(2018-03-19):
这些代码是你自己写的吗?这就一两个用来分析还行,没多大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