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芯片焊接技术

楼主(2017-07-16):
在维修中有时候会遇到更换QFN封装的芯片,感觉这种芯片真心不好焊接,如果焊盘和芯片上的锡太薄的话,用风枪吹上去经常会出现虚焊,如果两者上锡稍厚一点,又很容易连焊,现在碰到换这种芯片我都头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和技巧,请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article-8160-1.html这里可以看看,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温度低一点就好了、。、》、。‘’
:。
“?。”》

网友:
谢谢大家,学习了,看视频里还是要用烙铁拖焊才行,我是直接吹上去的,怪不得容易虚焊。

网友:
到底是大神  哈哈  厉害啊

网友:
先风枪吹上去 对齐了  然后烙铁拖一遍

网友:
这个要烙铁 加焊下    还是要多试

网友:
那是因为你在学烙铁时没下功,下功夫了,焊什么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