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启动不了

楼主(2017-07-16):
触发开机,CPU风扇连半圈都没转动,就停了,强制启动,ATX电源接口上的镊子尖部冒出个小火星,也不敢在强制启动了,测了主板的ATX电源接口的5V、3.3V、12V全部对地短路,对地阻值基本为001-003,求大神给予指导一下

网友:
ATX电源接口的5V、3.3V、12V全部对地短路,这个还是找专业低、点检测下吧

网友:
全部短路  这么严重   短路排除前  别上电了

网友:
不至于全部短路吧,测试方法正确吗?ATX电源接口从主板上断开了没有,测试短路必须断开电源测

网友A:
断了,再CPU的12V供电第一次也短路,但我把笔移开再重新测不短路,我中间隔几分钟,再测,又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了,再CPU的12V供电第一次也短路,但我把笔移开再重新测不短路,我中间隔几分钟,再测,又短路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对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