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维修

楼主(2017-07-16):
昨天下午客户抱过来一台主机说开不了机了,通电测试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拔掉开关直接点也没有反应,换电源再开机还是不行,那估计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拆机维修,对地打阻值全板无短路,加ATX电源上电测量,测量ATX电源绿色线4.5V正常,测量ATX电源紫色线5.12V正常,测量开机针脚上的电压5.12V正常,COM电池电压正常,测量南桥晶振两脚电压,第一脚0.35V左右,第二脚0.37V左右,感觉没有压差,没有起振啊,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拿块料板拆个晶振换上,上电跑码亮机!

网友:

昨天下午客户抱过来一台主机说开不了机了,通电测试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拔掉开关直接点也没有反应,换电源再开机还是不行,那估计就是主板的问题了,拆机维修,对地打阻值全板无短路,加ATX电源上电测量,测量ATX电源绿色线4.5V正常,测量ATX电源紫色线5.12V正常,测量开机针脚上的电压5.12V正常,COM电池电压正常,测量南桥晶振两脚电压,第一脚0.35V左右,第二脚0.37V左右,感觉没有压差,没有起振啊,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拿块料板拆个晶振换上,上电跑码亮机!    图片为什么上传不了啊!

网友:
经验贴。。台式机主板现在还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