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B85主板插显卡不开机

楼主(2017-07-16):
       华硕B85主板插上显卡无法开机,显卡插到其他机子正常使用,原本以为是板的问题 ,不过换张新的显卡又可以正常亮机。各位大神,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梗,我想上天

网友A:
板子太好,显卡太差;显卡太好,板子太差。

网友B:
我有碰到过,刷BIOS好的,楼主试下,

网友C:
我碰到过 前几天矿机  有显卡不行。。 主板换其他显卡没事  显卡换其他主板没事卧槽了

网友:
楼上怒想教坏人家啊你,你这家伙太坏了

网友D: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吧111

网友:
之前也是遇到过,显卡好的, 主板好的, 差一起不亮, 估计BIOS

网友:
继续加油 再接再厉......................................

网友E:
板卡兼容性的问题,有时候真不好解释,唯有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太好,显卡太差;显卡太好,板子太差。

GTX1050还不带Ti    好不到哪儿去啊    见了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 前几天矿机  有显卡不行。。 主板换其他显卡没事  显卡换其他主板没事卧槽了

这就他妈尴尬了     我都试一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碰到过,刷BIOS好的,楼主试下,

只能这样折腾了     日了狗了     破电脑  好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吧111

不是     之前好好的    昨天突然就不行了     我差点把显卡寄去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卡兼容性的问题,有时候真不好解释,唯有换换。

这样的话   我只能推荐他再买一台      新主板插旧显卡   旧主板插新显卡    相信这是最完美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碰到过,刷BIOS好的,楼主试下,

恩   昨天刷完BIOS完美解决了

网友G:
显卡兼容问题,2,显卡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兼容问题,2,显卡是不是有短路。

没有     之前装其他主板上可以用     就是不允许它们两在一个机箱里

网友:
刷BIOS不好的话  考虑兼容性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插槽该轻轻灰了 兼容性问题应该不会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刷BIOS好的,楼主试下,先刷

网友H:
赚大了。刷个Bios好了。然后跟客户说显卡不行@

网友:
真厉害,维修行业不这样搞不挣钱

网友I:
先软后硬,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软后硬,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直硬    没软过......................................

网友:
金属指有没有氧化啊,用洗板水清洗一下金属指,和插槽试试

网友:
有的主板和有的显卡不兼容。。。。。。。。

网友:
为什么百度找不到迅维修昂了...........

网友:
是不是平台不支持哦。。

网友:
估计不兼容,刷个bios,如果不行 换个别的牌子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BIOS不好的话  你就
考虑兼容性问题

不是兼容的问题       毕竟之前它们是一对的            刷BIOS还是不行         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赚大了。刷个Bios好了。然后跟客户说显卡不行@

对    换个显卡    这个显卡留着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

你这个回复  让我很吃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有碰到过,刷BIOS好的,楼主试下,

刚开始可以   后来又不行了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我有碰到过,刷BIOS好的,楼主试下

网友:
一般   都是     bios坏

网友M:
ASUS 的主板不要太认真了,你太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N:
兄弟,你说你想上天,话可不能这么说

网友:
楼上怒想教坏人家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M:
ASUS 的主板不要太认真了,你太认真你就输了

大神     那你觉得我需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兄弟,你说你想上天,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上不去           我要能上去     一定带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兼容性的问题吧           是不是用的10系显卡

gtx    1060

网友:
好像遇到过,一般都兼容性问题

网友:
V星A55M-P35V星A55M-P35V星A55M-P35V星A55M-P35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换个显卡,不行就换主板吧

网友P:
这个明显是兼容性的问题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明显是兼容性的问题好不好????????????

我觉得不是    因为  之前它们就是一个机箱里面的     用一年多了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之前也是遇到过,显卡好的, 主板好的

网友:
有显卡不行。。 主板换其他显卡没事  显卡换其他主板没事卧槽了

网友Q:
会不会是不兼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会不会是不兼容啊????????????

不会    因为之前就是这块板配这块主板          用了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到现在   我都还没解决           估计它俩离婚了       不一起了

网友:
兼容性问题,也有可能是显示问题。曾经我也遇到过,后来跟客人交换显卡,换过来的那片显卡,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坏了

网友R:
主板兼容问题吧,有的时候会遇到显卡用一段时间不兼容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主板兼容问题吧,有的时候会遇到显卡用一段时间不兼容的也有

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       估计他们八字不合

网友S:
应该就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应该就是兼容性的问题。。。。。

刚刚买回来是兼容的  怎么过段时间就不兼容了呢               大神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几样东西 代换了试试啊。。 换了之后 再来问

网友:
斤斤计较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斤斤计较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军

网友:
更新bios没准可以 遇到过更新好了

网友:
电子产品捉摸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