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d 自动开机关机后不开机,

楼主(2017-07-16):
看到论坛里很多这样的问题!!  有很多都没解决掉!  我这边解决了一台供大家参考下。

故障是拿掉电池能自动上电开机显示正常, 关机后按开关没反应。,
目测主板没有进液, 首先刷了个BIOS 试 ,必进ASUS 这类机器BIOS 坏的太多。 刷了还是一样 ,
这问题考虑到时COMS 电路问题, 但是这机器靠电池供的, 找到点位图看了下 没看怎么看明白, 无意中量到LID 信号,休眠开关那  发现一端3.3 一段只有2.4V 。。这明显不正常。   拆了芯片 还是一样。。应该是哪里拉低了, 沿着思路找断开EC段就正常,怀疑EC 问题  换EC后机器正常
问题不难找, 感觉在ASUS 机器 上就要复杂点,, 希望大家加电分

网友:
感谢分享,现在机器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如果愫是LID信号引起的 你可以直接将LID与
3.3V接在一起

网友:
不知道楼主 有没有尝试不换EC 直接拉高或者悬空找个LID

网友:
  以前的都是排组   现在修起来麻烦  代个程序  就蛋疼半天

网友:
这是通病吗  ,华硕的机器是比较难修的。总所周知

网友:
一般拔下电池能开机一般会想到rtc电路的问题 lid信号是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