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G150不触发

楼主(2017-07-16):
海尔 G150S板号 6-71-W65J0-D02,拆机测无3V5V,对地阻值几欧,PQ55、PQ56坏型号EMB17A03V,换掉PQ55、PQ56和PU3  UP6182,测PL10、PL11对地偏低,拆掉PD15、PD16正常,没有同型号的,找了两个肖特基换上试机正常。这机器待机时只有3V无5V,海尔的机器开机好像是雷神的Logo。

网友A:
积份噌噌的下啊。搜索积分收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关键字不准确就要搜几次,就算每日发贴都不够,话说有几人能每天都有心得经验发上来啊?大多还是重复劳动没什么可圈点的,鼓励大家多发贴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这个规则还有待完善。
有时候为了省点积分只好去问度娘找迅维的链接,相信和我一样想的不只我一人吧,这样下去只会活跃了别人流失了自己。
强烈建议通过认证的少收或者不收搜索积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积份噌噌的下啊。搜索积分收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关键字不准确就要搜几次,就算每日发贴都不够,话说有几人能 ...

已经加分

搜索需要的是 金币!不是下载分哦

网友:
这两个管会坏,是因为输出电压高了吧。不检测下前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积份噌噌的下啊。搜索积分收的太多了,有的时候关键字不准确就要搜几次,就算每日发贴都不够,话说有几人能 ...

现在金币也不能换成下载分了,所以搜索或下载都要赚顾,难度自是增加了不少,但谁让我们是搞维修的呢。不能反抗就欣然接受吧。

网友D:
待机短路的 一般都是后级短路   楼主这个运气真好

网友:
哥哥 短路 被你捡到一条鱼了   运气真不错

网友:
有些原件不好找到同型号的也是比较难办

网友:
楼主,你牛,我没碰到额过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加分

搜索需要的是 金币!不是下载分哦

不好意思,才看明白 。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短路的 一般都是后级短路   楼主这个运气真好

今天又接了一台机器,说是在华强北组装的,拿来看了下外壳贴纸是联想型号无,拆机主板和海尔那个板号一样,只是SD卡槽没装。3V对地短路,SR17E桥坏了发货等配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才看明白 。谢谢老大!

多关注论坛  遵守版规多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金币也不能换成下载分了,所以搜索或下载都要赚顾,难度自是增加了不少,但谁让我们是搞维修的呢。不 ...

      现在是分不够  金币也不够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关注论坛  遵守版规多回帖

除了休假每天都在!忠实如我也不敢灌水啊,没什么意义的话也不能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