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485 不开机

楼主(2017-07-16):
z485不开机 疑是通病,测cmos电池电量低。实测是隔离
二极管
后短路,查后是南桥短路,仔细一看南桥上有一科电容有发霉,拆后正常。
不开机

网友:
这个板子的这个故障也属于是通病了

网友:
捡钱的节奏阿。最喜欢这样的机了。

网友:
AMD rtc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这是这个机型的通病吧,应该很多这个型号的都有这个问题